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连接PLC与Sick传感器

楼主(2023-03-21):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的PLC,需要连接带EtherCAT的通讯功能的伺服驱动器,传感器等设备。

西门子的PLC采用PROFINET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要连接EtherCAT的设备,就必须进行通讯协议转换。

该网关提供了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案。EtherCAT转PROFINET支持两种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之间的转换,

可以主通讯主站(加主站授权),也可以做通讯从站,两个网络独立运行,通过网关内部进行数据映射,

每个以太网网络都提供双端口交换机,方便连接和网络扩展。

1、首先添加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GSD文件;

2、找到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3、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

以及设备名称;

4、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5、下载组态到PLC;

6、打开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7、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8、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

9、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0、对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进行参数配置, PDOs在下方参数栏中添加所用参数项,该文件以把参数写死,

选需要的参数即可;

11、配置完成后运行;

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在本案例中,耐用通信网关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作为Sick传感器

与西门子PLC之间的桥梁,通过配置软件进行简单的数据映射,快速的实现了S7-1200 PLC通过PROFINET协议

对伺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