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品牌哪些还行

楼主(2023-03-21):
兄弟伙们,国产的硬件能推荐推荐吗?预算有限,想找便宜的。

1、、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光电开关、感应开关这些有那些国产品牌还行的,主要是便宜,预算很很很有限。

2、、1.5KW变频器有什么便宜货推荐吗?输送线调速,应用很基础,支持485就行,主要是便宜。

3、、有什么便宜的IO模块推荐吗?挂1200上,主要是便宜。

网友A:
汇川的变频器在国内NO.1,你没听说只因为习惯外资品牌了

网友A:
支持PN的IO模块很多,比如兴威联  富延升

网友B:
你发个详细的帖子,你想干个啥,各设备多大功率,以及数量,让大家给你配一套最便宜的,你照着买就行了。

网友C:
汇川、信捷的PLC、变频器都还不错哦

网友D:
英威腾变频器也可以

网友E:
变频器有200左右的 便宜的

用量多的话很多人都有兴趣了。量少了意义不大

网友F:
低压 正泰 德力西   检测开关宜科

小变频器国产一线绝对OK

网友G:
电器产品正泰已经很好了,放心使用。变频器不要选品牌,在不要求特殊功能情况下,上X宝搜,谁便宜买谁的。变频器使用30多年了,家庭作坊有个螺丝刀就能组装,质量都一样,谁自己家也不能做IGBT、也不能生产单片机。所差的是各个品牌开发的软件,没特殊要求,质量没差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器产品正泰已经很好了,放心使用。变频器不要选品牌,在不要求特殊功能情况下,上X宝搜,谁便宜买谁的。变频器使用30多年了,家庭作坊有个螺丝刀就能组装,质量都一样,谁自己家也不能做IGBT、也不能生产单...

有大厂小变频用单管     没有IGBT模块

小厂品控还是差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电器产品正泰已经很好了,放心使用。变频器不要选品牌,在不要求特殊功能情况下,上X宝搜,谁便宜买谁的。变频器使用30多年了,家庭作坊有个螺丝刀...



变频器用大功率晶体管的20年前就没有了。用IGBT也非常少,都用IPM模块。小容量(15KW以下)有一个IGBT,做制动。

网友H:
信捷、禾川电气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有200左右的 便宜的用量多的话很多人都有兴趣了。量少了意义不大...

200块钱买1.5KW的变频器,除非是2手货,否则铁定没法用!!

网友J:
汇川与禾川都不错,性价比高。开关电器天正就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电器产品正泰已经很好了,放心使用。变频器不要选品牌,在不要求特殊功能情况下,...



某国产一线品牌 有个系列最大功率3.7kw>单管

便宜一定没好货

网友K(2023-04-27):
矩形科技了解一下,军工品质。

网友L(2023-10-11):
零点不错,可以+我给你发个手册看一下 mzw877446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