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之间1主2从以太网通讯搭建方式

楼主(2023-03-22):
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没任何难度,它们之间的通讯一般是主/从关系。在Profinet协议下,实现触摸屏与多台PLC之间无线通信也是可以的,但要确认好触摸屏与PLC的型号。本文将为大家提供一个触摸屏与多台PLC之间无线Profinet通信的参考方案。

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1200 × 2台

触摸屏:MCGS-TPC7031KT × 1台

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A × 3块

主从关系:1主2从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供电:12-24VDC

通讯协议:Profinet协议

传输距离:100米,1KM

无线通讯搭建方式: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rofinet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1.接线方式:

触摸屏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MCGS触摸屏的RJ45接口。

PLC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1200的RJ45接口。

2.触摸屏配置:

1.文件-新建工程

2.设备窗口-设备工具箱-通用TCP/IP设备-Siemens-1200

设置IP地址

4.每台设备的变量的添加

5.画面制作

3.PLC简单配置:

1.地址配置

2.链接机制

3.简单程序编写(源代码中已编写好),用M点驱动响应的Q点输出。

4.程序下载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2和192.168.2.13,将程序下载到PLC。

测试方法:

1、用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网友A:
信号稳定吗?最大传输距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