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放大器的参数选型指南有哪些

楼主(2023-03-22):
高压放大器是一种具有高电压幅值输出的信号放大器,可以将几伏的电压信号放大到几百伏或几千伏,具备电压

放大、电流放大和功率放大。不同的系列或型号,一般具有不同的输出特性,如最大可输出电流、最大可输出电

压、最大响应速率、最大带宽等。

高压放大器的参数选型指南:

1、带宽

是指正弦波信号输入到放大器,输出幅度应该是输入幅度乘上放大倍数,然而随着频率的提高,输出真实幅度会

逐渐衰减,在某一个频率附近,幅度衰减到70.7%,也就是-3dB,对应的频率就是-3dB带宽。

2、电压

电压的选择应该要满足使用需求,并留有一定余量,但余量不是越大越好。一般电压越高,其带宽越低,电流越

小,适用的阻抗范围越窄。

3、电流

电流由被测负载的阻抗以及电压决定,负载类型会有纯阻性负载、纯容性负载、纯感性负载,以及它们的各种组

合。需要注意不同负载类型在不同的信号频率下会有不同的阻抗,从而有不同的电流。

4、功率

放大器的功率,有输出功率和耗散功率。相对于电阻性负载,驱动相同阻抗的容性负载或感性负载,需要更大的

耗散功率。

5、压摆率

压摆率是指输出信号的变化速率,可表示为dv/dt,单位是V/us。在方波输出的应用,这个参数会影响输出信号的

上升沿陡峭程度,也就是上升时间。同时这个参数在实际输出当中,也会受到输出电流的约束,当过高的dv/dt

会致使过大的电流产生,峰值电流限制会降低这个dv/dt。

6、阻抗匹配

高压放大器一般设有低阻抗输出和高阻抗输出,可以切换。在信号传输方面考虑,阻抗匹配一般为了让信号正确

传递,即约定比例,而不需要考虑功率问题。对于高压放大器,阻抗匹配,即选择合适的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

目的是为了最大功率传输、安全使用等。需要考虑放大器的实际功率。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

柔性探头,高压测试棒,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通用电子测量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