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 寻找零位,接收不到松下伺服INP信号

楼主(2023-03-23):
求助各位专家、高手指点。

本人也是初次做伺服的项目,使用OMRON CP1L上位机控制松下伺服A5来驱动丝杆。CP1L用ORG寻找原点,操作模式2,伺服完成寻找原点后,最后发出一个INP(定位完成信号),INP信号用示波器确认有的(有点干扰,但是信号质量应该OK),定位结束PLC发出一个到伺服的偏差计数器清零信号,从这个信号开始到INP信号出现的时间,也是在PLC设置的时间范围内的,但是,PLC就是接收不到,最后显示寻找零位超时,故障码300。伺服实际是到达零位,重复试验定位不变。但是,就是PLC接受不到这个INP信号,报故障。

如果PLC改用操作模式1寻找原点,就不需要INP信号了,这时零位寻找正常,不出错报故障。由于使用操作模式2更精确定位,因此,我还是需要解决该问题。

网友A:
我们用松下回原点找到原点后,再找一下Z向脉冲,那个原点位置每次都一样的。

网友B:
看下手册plc的响应时间是否够用

网友C:
可以把回零的速度设低一点,图中inp信号已经有了,plc没接收到是不是接线问题

楼主:
因为初次调试,所以回零的速度很慢了。示波器的INP 信号是在PLC输入端取的,所以,肯定是到达了PLC, 并且输入闪亮,因此肯定PLC收到。PLC程序中用该INP信号传递到A540.10, 也是按照PLC手册的。 PLC型号CP1L-M40DT-A,所以Z相脉冲接输入0.06。PLC发出的脉冲偏差计数器清零信号CL,应该是在PLC接收Z相脉冲,确定到达零点后,发出CL到伺服对脉冲偏差计数器清零。CL发出后,伺服2秒 后(如示波器所示)发出INP。PLC设定等待INP 9秒,如上所说PLC是应该在9秒内收到了,符合设置要求的 。但是,最后还是报错了.......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