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分享的CAD图纸,电脑打不开?

楼主(2023-03-23):
手机分享的CAD图纸无法在电脑中打开,这是为什么?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CAD图纸保存格式问题,二是CAD图纸保存版本问题。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下面小编就以上述两种原因来给大家逐一讲解其解决办法,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情况一:CAD图纸保存格式问题

一般通过手机微信分享的CAD图纸,系统会在图纸名后自动添加【..bin】后缀,这便使得用电脑打开此图纸时,会出现无法打开的情况。

解决办法:

在电脑中先将接收到的CAD图纸文件保存到某一文件夹中,然后对其重命名,将后缀名中的【..bin】删除,再用浩辰CAD看图王电脑版打开即可。如下图所示:

情况一:CAD图纸保存格式问题

情况二:CAD图纸保存版本问题

相信各位设计师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低版本的CAD软件无法发开高版本的CAD图纸,所以当手机分享的CAD图纸文件版本高于电脑中CAD软件版本时,便会出现无法打开图纸的情况。

解决办法:

浩辰CAD看图王手机版中默认会将CAD图纸保存为2010版本,如果电脑中安装的CAD软件低于2010版时,可以在浩辰CAD看图王手机版中保存图纸时候将其保存为较低版本,再分享至电脑中。步骤:

1、在手机中启动浩辰CAD看图王APP后,打开CAD图纸文件,将软件切换至【高级制图】模式,点击软件右上角的【●●●】按钮,点击【设置】。

情况二:CAD图纸保存版本问题

2、在跳出的【设置】页面中,点击【图纸保存为】,最后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CAD图纸保存版本即可。如下图所示:

情况二:CAD图纸保存版本问题

大家以后再遇到手机分享的CAD图纸无法在电脑中打开时,可以根据上述两种情况来检查并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