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设计非矩形的阀块

楼主(2023-03-23):
MDTools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一般情况我们设计的是矩形的阀块,常规的软件都是可以完成的,那么遇到非矩形的阀块,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完成孔腔的定位呢?本文章就详细说明一下MDTools如何快速的完成非矩形阀块的设计流程。

一、我们还是根据需求完成一个矩形块的绘制

二、点击Block的下三角,选择Cutout,弹出如下图的窗口,我们可以设置要切除的面及切除的类型。

三、设置完成之后就可以得到下图的效果

四、同时我们还可以给阀块进行倒角,点击Block的下三角,选择Chamfer,弹出如下图的窗口,我们可以设置要倒角的边线及尺寸信息。

五、非矩形阀块的外观轮廓设置完成之后,可以插入孔腔,我们从库里面找到需要的孔腔,点击插入

六、我们可以很快速的通过跳出的窗口设置,孔腔斜面上的具体位置

七、我们在找到另一个孔腔的时候,同样可以快速的与前面的孔腔自动连接。

八、阀块设计完成我们就可以进行保存出工程图啦。

网友A:
MDTools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B:
MDtools可以进行更多更复杂的阀块和孔腔设计

网友C:
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功能很不错!

网友D:
MDTools使原先复杂的阀块集成设计变得快捷简单,并为用户避免了许多常见设计错误的发生,使设计成本和制造成本大大降低。

网友E:
MDTools是非常实用的阀块设计软件使阀块设计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网友F:
这款软件我试用过,还是不错的

网友G:
专业的液压阀块设计软件,效率高

网友H:
MDtools,专业的液压阀块设计软件

网友:
非常好用的液压阀块设计软件

网友I:
MDTools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大大的提高设计效率和减少出错率,真正的为企业创造效率,节省成本!!

网友J:
MDTools进行液压阀快设计可以大幅度提升效率和设计准确度。

网友K:
真不错,很实用,谢谢分享 还会继续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