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怎么接松下伺服

楼主(2023-03-23):
用电位器 接松下A6伺服  用转矩模式  怎么接线  ?  图一是松下伺服引脚     其余的都 电位器宣传图

网友A:
1接10V电源正极,2接伺服的14脚,3接伺服的15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接10V电源正极,2接伺服的14脚,3接伺服的15脚



3同时接电源负极,10V电源不好找,5V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10V电源正极,2接伺服的14脚,3接伺服的15脚



3还需要接个10V的 负极

网友C:
买个12v的直流电源串个电阻接电位器高端分压成10v,直流电源gnd接15号和电位器低端,中端接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