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产品说明书实在是非人类,我找不到设置项目

楼主(2023-03-24):
我需要设置频率使用外接模拟量电流,正反转用端子控制

网友A:
那么大的模拟量输入接线端子没看见      再说所有的变频器都是那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模拟量输入接线端子没看见      再说所有的变频器都是那样用的...

你去看看V20说明书吧,里面那个设置项目实在不是人类能够理解的!!

日系、AB、ABB、施耐德、还有国产变频器等等,哪一个不是言简意赅一下子找到设置内容,就是西门子这个狗玩意,看了半天不知所云

楼主:
西门子的狗玩意变频器说明书,不可能还需要培训100年才可以应用,既然号称说明书,那么就应该让人简简单单就自动该怎么接线,该怎么设置参数才能让变频器按照客户要求运行——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输入端子ON正转启动、另一个输入端子ON反转启动、模拟量控制输出频率,这个在其余变频器都是有默认端子功能的,可是西门子的狗玩意,根本找不到设置项目,还需要去西门子那里学习100年才能设置吗??

这种狗玩意说明书,要来何用呢??

楼主:
V20变频器是属于低端变频器,很多时候就是外接0~10V调速,变频器正反转端子做运转控制,这个基本功能在西门子这里变的复杂的一逼,西门子实在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如果是高性能变频器那个说明书复杂一点也就罢了,反正西门子的不友好不兼容实在举世闻名

网友B:
这个说明书是为受过培训专职人员准备的    上次设个S120参数和工程师视频两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明书是为受过培训专职人员准备的    上次设个S120参数和工程师视频两小时...

实话说:也就西门子这种垃圾在中国那么嚣张——因为中国西门子忠实走狗实在太多太多了

西门子出问题(200smart的系统出BUG不下50多个,每次都是拼命打补丁),西门子走狗完全就是双标狗:国产出一点再小问题就大骂,西门子出问题100次都说工业产品肯定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