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西门子变频器报F0022故障

楼主(2023-03-24):
西门子变频器:M440-75KW 故障内容:一上电就报F0022                    查r0947=22---r0949=1  根据参数确定为是直流回路过流 IGBT短路 维修记录:经检测IGBT完好,不是IGBT问题              :因为75KW是内置制动单元所以也检测了下没有问题 咨询:可能是哪块出现了问题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驱动光耦和电流检测电路查了么?

网友B:
功率组件故障不一定是IGBT短路,变频器还有用IGBT的?不是功率模块吗?

这个故障不可能是直流短路,直流短路一定会切断电源(交流侧保险丝熔断),内部开关电源没有输出还能报警吗?

现在是内部电源正常,有报警功能说明单片机板没事,功率组件的驱动有故障吧。

网友C:
440接口插件较多。先看看是否接触良好吧。

方向放在电流检测上看看。屏蔽电流传感器看看是否还报警。

网友D:
功率组件故障io板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