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中MAX在我的网络上不显示“远程系统”选项卡或设备

楼主(2023-03-24):
LabVIEWMAX在我的网络上不显示远程系统选项卡或设备

无法在NI MAX中看到远程系统选项卡。

无法在NI MAX远程系统选项卡下看到我的设备。

解决方案

 如果设备是实时操作系统,则设备只会显示在NI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MAX)中的远程系统选项卡下。

在同一网络上另一台PC远程系统下将看不到运行WindowsOS的设备。而是应通过Windows远程桌面连接应用程序访问它们。

NI MAX明确导致远程系统选项卡下或该选项卡下看不到实时设备。可以通过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步骤来解决此问题:

确保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版本。

确保防火墙没有阻止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

尝试重置NI MAX配置数据库。

强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强制重新安装系统配置安装程序。

如果该设备仍未显示在“远程设备”选项卡下,则可能是连接问题。可以通过按照NICompactRIO中发现的步骤解决。

网络端口和防火墙简介

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可以将包括网页流量、文件传输、电子邮件等在内的网络通信从逻辑上划分为不同的层,这就是OSI模型。其中一层称为网络层,负责成功路由网络流量,并提供错误检测和诊断功能。本地网络和互联网通信所使用的主要网络层协议称为互联网协议(IP)。另一层称为传输层,负责为应用程序提供端到端通信服务。最常见的两种传输层协议是传输控制协议(TCP)和用户数据报协议(UDP)

为了使网络流量到达远程系统上的应用程序,它必须包含两个关键信息:应接收流量的计算机地址(使用IP协议时称为IP地址),以及在应处理数据的远程系统上应用程序的目标端口号。传输数据或请求的计算机的IP地址也会与原始应用程序使用的源端口号一起发送。实际上,每个传输层协议(例如TCPUDP)最多可允许应用程序使用65,535个端口。

如果指定计算机上的应用程序正接受数据或在指定端口上“监听”,则该应用程序有可能接收网络数据并根据该数据执行某些操作。如此一来,网络流量会在应用程序允许的范围内影响系统的运行。为了减少网络流量可能对计算机运行带来的影响,联网设备和单个计算机都可以使用被称为防火墙的过滤器,这种过滤器使用一组规则来允许或阻止某些不需要的网络流量(基于正尝试发送流量的IP地址、端口或应用程序)。

硬件防火墙

硬件防火墙通常内置在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中,并在接收和重新传输时检查每段网络流量(称为数据包)。每个数据包的报头都包含有关目标IP地址、使用的传输层协议、远程端口号等信息。硬件防火墙可以基于此信息和一组用户定义的规则来过滤数据包,从而允许某些网络数据包传输,并丢弃其他网络数据包,不再重新传输。

尽管每个硬件防火墙的配置可能不同(或具有不同的默认设置),但许多个人网络路由器在默认状态下设置为允许所有输出流量,并禁用本地网络和外部网络之间的所有输入流量。在默认状态下通常会允许本地网络内的所有流量,并且通常还允许基于最近输出请求的输入流量。

软件防火墙

除了网络上存在硬件防火墙外,各个计算机还可以运行防火墙软件包来过滤网络通信并保护免受远程机器的不必要影响。尽管软件防火墙的目标与硬件防火墙相似,但二者进行这种过滤所用的方法不同。

为了基于报头信息(IP地址、传输层协议、端口等)过滤数据包,软件防火墙通常会使用中间网络驱动程序,该驱动程序可以在将流量传输给应用程序(输入数据包的情况)或出站传输之前根据规则接受或拒绝流量。要基于尝试发送或接收数据的正在运行的各应用程序或进程过滤网络流量,软件防火墙还可以拦截应用程序与底层传输层协议驱动程序之间的软件调用。例如,使用此方法可以拒绝某些应用程序在特定端口上监听数据的机会,同时可以将此权限授予其他应用程序。

尽管每个软件防火墙程序包的配置可能不同(或具有不同的默认设置),但在默认状态下会设置许多个人防火墙软件程序包,用于允许所有输出端口流量传输,并禁用所有输入端口流量。但是,这些程序包通常还可以启用基于先前输出请求的输入端口流量。如前所述,防火墙软件还可以提示用户允许或限制单个应用程序的端口访问。

链接地址  LabVIEW中MAX在我的网络上不显示“远程系统”选项卡或设备 - 北京瀚文网星科技有限公司 (bjcy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