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库查询报错

楼主(2023-03-25):
请教各位大神问题出在哪啊?

编写了一个ACCESS数据库插入读取小程序,插入是没问题的。读取报错。
具体做法:新建了Bind1数据体关联读取值,读取时报错。详见附件截图

网友A(2024-02-28):
你在组态软件中,

建1个 内存字符串变量 VstrTmp1 ,

然后,

在 命令语言中 ,增加  VstrTmp1 = "RX轴=strFromint(本站点X轴查询数,10)";

在画面中,增加 文本 标签 -- 监视 字符串变量   VstrTmp1  ,看看显示 的结果 就明白了。

网友A:
你在组态软件中,

建1个 内存字符串变量 “VstrTmp1” ,

然后,

在 命令语言中 ,增加  VstrTmp1 = "RX轴=strFromint(本站点X轴查询数,10)";

在画面中,增加 文本 标签 -- 监视 字符串变量   ,看看显示 的结果 就明白了。

网友A:
你在组态软件中,

建1个 内存字符串变量 “strTmp1” ,

然后,

在 命令语言中 ,增加  strTmp1 = "RX轴=strFromint(本站点X轴查询数,10)";

在画面中,增加 文本 标签 -- 监视 字符串变量   ,看看显示 的结果 就明白了。

网友A:
观察 字符串显示的内容,

一定不是 你 想要 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