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10KV停电,接地线该谁挂?挂接多少?

楼主(2023-03-26):
变电站10KV停电,接地线该谁挂?挂接多少?

专门为工业小区的10KV输电线路停电检修,因为部分工厂自备柴油发电机组,如果工厂电工操作不当有可能反送电,像这种供电线路应该怎么挂接保护地线呢?

网友A:
自备发电机组要求使用机械连锁的双投开关,既负荷只能与一个电源连接,二个电源之间不能连接。这是自备发电机组的技术措施;防止反送挂接地线,是在进户隔离开关拉开的情况下操作的,可是,外线停电一般情况不拉开隔离开关,是为了监视外线是否来电。所以,挂接地线还是算了吧。外线停电的情况不挂接地线,内部检修才挂接地线。

楼主:
工厂自备发电机正常都是有专门开关做保护,但是这个不能排除个别小厂的神操作::我90年代在深圳的台资公司就是如此,那个是用一把切换刀闸做切换开关,最奇怪的居然还有旁路——意味着操作不当完全有可能导致工厂电返送!!

而且现在有的公司头顶还有太阳能光伏发电(高达MW级别的不少),万一太阳能控制系统异常导致孤岛系统返送,这个时候就只能期望短接线保护了

网友A:
自备发电机组要求安装9端子双投刀闸,这个开关才能有效防止反送电,既二个电源,只能连接一个。然而,有自发电的单位多数不装。这个开关安装挺麻烦,尤其大电流做母带、接电缆都不好做。

网友B:
柴油发电机组出线是开关,开关出线是ATS,需要用的话把市电的开关用手车摇出来然后挂接地刀,这样就不会反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