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通信

楼主(2023-03-26):
我电脑3.3的可

以通信。3.7.14的就通信不了,

网友A:
也可能的

所以有时候要多试试不同版本的软件

网友B:
你的电脑可以同时安装3.3的与3.7.14版本吗?

网友C:
几点解决你的问题:

【1】通讯设置的方法是点继工具栏里“串口”样子的图标,进去之后和你图3一致,下载的通讯设置方式在这里设置;

【2】搞清楚你的PLC通讯口类型,是USB还是COM;

网友A:
3.3是XC系列的

3.7.14是XD等等系列的

两个软件 没有影响。一台电脑安装很正常

网友B:
XC与XD是两种软件可以同台电脑使用。楼主说是3.3的可以用3.7.14不可以,是在说XC3.3?XD3.7.14吗?XC能通讯,是对XC系列PLC,XD与XC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