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VJD屏写多对象弹出式确认窗口

楼主(2023-03-27):
在工业触摸屏中,对象的操作都是用按钮来写变量为TURE或FALSE;实际应用中,在屏中选择时,会误碰到按钮,如果按钮直拉操作了,会引起安全事故;因此需要在按下按钮后弹出一个窗口进行确认,防止误操作;很多屏都会有脚本操作,支持VB脚本的屏可以用MSGBOX()函数就可以很简单的实再操作,但有些厂家屏不支持;比如施耐德XBTG的屏,但它支持java脚本,但没有类似这种功能的函数;现在手上有一工程需要用些功能,今天仔细看了下VJD脚本说明,让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我的方法如下:
            首先在VJD建一个弹出窗口;图片
          窗口中建立一个多状态指示灯;设置如下:
图片

图片
      上面是设置对象为1时操作“确认切主用机吗?”,  把所有对象的操作说明设置好;就可以写选择操作对象按钮;
      下面是建立了3个按钮,对应对象为1,2,3,当按下按钮时,将DX变量置为1,或2,或3;并弹出确认窗口;

图片

图片

图片
     上面是设置第一个按钮的画面,第二,三按钮一样设置;只是对象变量DX置数据,2和3;
       设置好后就要写脚本了;
           图片
        设置YES按钮脚本;

图片

图片
                    以下为脚本程序

int a;

 a=DX.getIntValue( );           //将DX变量数据给变量a
  if  ( a==1 )  //  切主用机
        m5.write(true);

   if  ( a==2 )//   切I母为主用机
           m6.write(true);

   if  ( a==3 )  //  切II母为主用机
            m7.write(true);

  以下是模拟画面;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A:
楼主把图片重新上传下,不要直接复制

楼主:
可以去我qq空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