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信捷回原点程序,哪位大佬能指点下,万分感谢

楼主(2023-03-27):
各位大佬别笑话啊,我接触不久,我写了个回原点程序,但是老是提示含不支持操作数,检查了很久实在没有发现。哪位大佬帮忙请指点下

网友A:
可以对照说明书看看

网友B:
楼主截的图太模糊了,指令内容很简单,就是一个回零高速,一个接触原点信号后的爬行低速,一个是原点信号X(一般用槽型光电),一个是脉冲输出Y。前两个数一般用32位D数据寄存器,然后通过DMOV传送指令任意的改变回零高速跟爬行速度。

楼主:
我用的是XC3系列的,也是按照说明书写的,普通的回原点就可以,这个是高精度的就显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截的图太模糊了,指令内容很简单,就是一个回零高速,一个接触原点信号后的爬行低速,一个是原点信号X(一般用槽型光电),一个是脉冲输出Y。前两个数一般用32位D数据寄存器,然后通过DMOV传送指令任意...



我用的是XC3系列的,也是按照说明书写的,普通的回原点就可以,这个是高精度的就显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照说明书看看



我用的是XC3系列的,也是按照说明书写的,普通的回原点就可以,这个是高精度的就显示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