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如何通过PROFINET将轴值发送给PLC

楼主(2023-03-27):
ABB如何将轴值通过PN通讯发送给PLC,或者有没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A:
用上位机 3种方式推荐给你:

  1. 利用SOCKET,通过编写Rapid程序直接将当前坐标发送给上位机。

  2. 利用PC SDK,上位机直接读写。

  3. 利用EGM,机器人每秒最快250次扔坐标点给计算机

网友B:
用SOCKET的吧,写个多任务实时读取机器人坐标然后和PLC通讯发送给PLC。

网友C:
如果楼主已经购买了机器人PN选项,那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将数据发出去http://bbs.gongkong.com/d/202301/900878/900878_1.shtml。  涉及到的机器人指令为CROT(),数据类型为robtar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