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水位压力液位控制方案项目

楼主(2023-03-28):
大家好:

现在有个项目,某学校的热水需要水温,水压以及液位的控制:

1:进水水温,出水水温

2:进水水压,出水水压

3:热水器液位

4:进水开关状态

要求:

1:有控制系统控制读取相应的水温以及水压。

2:同时对于液位与温度做双管控,当符合条件时打开进水水闸

3:在小程序中读取相应温度,压力,液位以及水闸的状态

后续小程序开发不用考虑。需要考虑硬件系统以及控制系统及相应的数据采集方案

网友A:
变频器闭环控制压力,压力变送器(或电接点压力表)提供压力信号;压力开关与温控连锁,有压力温控才启动;温控表与温度传感器组成温控。

这么简单的控制还要啥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闭环控制压力,压力变送器(或电接点压力表)提供压力信号;压力开关与温控连锁,有压力温控才启动;温控表与温度传感器组成温控。这么简单的控制还要啥控制系统。...



这些传感器如何把相关的数据收集起来。不需要一个DTU吗?我们用的是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用一个DTU把这些数据读出来上传到服务器上。然后通过微信小程序把这些数据展现出来。

你说的这些不懂来着,本身我也不懂这些控制的东西。

网友B:
水温和加热器的启停

水压和水泵的启停

液位和水泵的启停。

这都不要啥控制系统。

一个继电器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变频器闭环控制压力,压力变送器(或电接点压力表)提供压力信号;压力开关与温控连锁,有压力温控才启动;温控表与温度传感器组成温控。这么简单的控制...



这么一个简单控制还要传到微信?不知道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马识途"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变频器闭环控制压力,压力变送器(或电接点压力表)提供压力信号;压力开关与温控连锁,...



目的很明显,我们想实时知道水温,水压,这样方便人为去监控这些数据。而不是设置好了就没人管了。

对于你来说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就比较复杂来着。你说的哪些东西没接触过啊,给个产品型号参考参考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老马识途"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变频器闭环控制压力,压力...



自控系统应用的目的是人不必干预自动运行,有人热衷于做些看似高大上的东西,各种数据显示、报警等。其实,有的项目控制功能简单,也没有超限发生危险,与控制无关的附属功能就不应该加。比如温度、压力显示和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