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手拉手接线方式

楼主(2023-03-28):
RS485的连接方式:

看了很多写RS485连接方式的文章,越发糊涂了,到底哪种才是正确的拉手方式呢。

图一:如果是这种方式叫做手拉手方式,哪最后一个B端不就漏着线不接了吗,这样的信号是如何传输的呢。不就成了一根线连接了吗

图二:如果是这种方式叫手拉手,也就是所有的A接在一起所有的B接在一起。不就成了星型了吗

本人不太懂啊,欢迎各位给下建议。

网友A:
两种接线都不对,使用并联电路,串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接线都不对,使用并联电路,串接方式



第二张图不就是A接A,B接B吗?跟并联形式不是一样的吗?您说的并联电路串接方式是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