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丨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连接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

楼主(2023-03-28):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的PLC,采用PROFINET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需要连接带EtherCAT的通讯功能的伺服驱动器等设备,就必须进行通讯协议转换。小疆GW-PN-ECATM系列的网关提供了,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案。GW-PN-ECATM支持两种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之间的转换,可以主通讯主站(加主站授权),也可以做通讯从站,两个网络独立运行,通过网关内部进行数据映射。每个以太网网络都提供双端口交换机,方便连接和网络扩展。

1、首先添加EtherCATProfinet网关GSD文件;

2、找到EtherCAT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3、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勾选;

4、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5、下载组态到PLC

6、打开EtherCAT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7、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8、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

9、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0、对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进行参数配置, PDOs在下方参数栏中添加所用参数项;

11、配置完成后运行;

12、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

在本案例中,小疆智控网关模块GW-PN-ECATM作为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设备与西门子PLC之间的桥梁,通过配置软件进行简单的数据映射,快速的实现了S7-1200 PLC通过PROFINET协议对伺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