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如何插入图片文件

楼主(2023-03-29):
插入图片文件后,标题页界面完全不显示怎么办?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封面标题图片要在表格里面改,上传了视频,你看下

网友A:
fff07c766ce989993b5cf86782bf62b.png选择上面的是你删了调用的图片。图纸里 图片就会消失,选择复制即使你把图片删除图纸里的图片还存在,2768a87580efd5d88a3ad11b2f162e3.png

网友B(2023-11-15):
引用 网友A:
选择上面的是你删了调用的图片。图纸里 图片就会消失,选择复制即使你把图片删除图纸里的图片还存在,...



从你插入的图片看,你就是个闷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