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断电保持如何设置?

楼主(2023-03-29):
用库卡机器人做了机床上下物料的程序,每个托盘里面数量不等,还有就是已经上料的数量需要断电保持,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怎么做

网友A:
在声明变量时使用赋值表达式完成初始化。那么后续就会迭代更新这个值。

当然最保险的做法是自己写函数将数据存到磁盘中。

网友B:
有断电流程

网友C:
  1. 登入管理者模式

  2. 教導盒上按小手臂

  3. 選擇關機

  4. 改成休眠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符合您的需要

网友D(2023-05-23):
瞬间失电的话断电流程还执行吗?

网友E(2023-06-26):
config 里面定义全局变量即可

网友F(2024-03-15):
最简单的就是改成休眠。。。稍微专业点就是对变量进行实时存储,保存在变量dat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