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根据料号搜索配方号方法

楼主(2023-03-29):
现在客户要求通过料号搜索出PLC里面存储的对应的配方号。料号是扫码枪扫出来,一个料号由大小写字母和数字组成的15个字符,占用了8D寄存器。PLC是三菱的FX3U。不知道这个功能如何实现,能否实现呢。PLC里面存储的配方是100个。

料号比如是:1Sd56F412G5g

网友A:
料号里面应该关联有型号的关键字,对应配方号,这个还算简单

网友B:
这个不是上位机或者触摸屏实现吗,PLC能存储100套配方,处理起来肯定很慢吧,触摸屏就有现成的配方功能,比如MCGS的配方功能,也可以连接扫码器,

网友C:
直接把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接到触摸屏上 或者将扫码信息传给触摸屏 在触摸屏中进行配方切换

网友D:
在触摸屏设置页面把扫码到的数据关联到配方号码存储好,下次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扫码出来自动调用该配方,很简单啊

网友E:
屏或PLC都可以做   屏方便些

网友F:
感觉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是最方便的

网友G:
给你看看威纶通的做法

网友D:
FX3U内存区较大(R区应该是32768个寄存器),存储你的这个100个配方应该没有问题(不过看你的条码数量,毕竟一个条形码占用8个R寄存器),至于指令就很简单:读写配方你可以用Z指针寄存器配合,扫码出来后与预置配方中的条形码比对决定调用对应配方即可,指令就是读条形码指令、块读写指令,很简单

网友H:
设置好配方,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扫到数据比对调用对应配方即可

网友I:
给你参考

网友J(2023-05-10):
怎么实现.。。。。

网友G:
大概这样子呢

http://bbs.gongkong.com/D/202305/905580/905580_1.shtml

网友K(2025-01-10):
触摸屏有配方功能,配合触摸屏C语言或者LUA语言,可以实现配方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