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cy Machine Edition 9.5安装蓝屏

楼主(2023-03-29):
各位:

请问大家有没有在安装Proficy Machine Edition 9.5这个版本时出现蓝屏的现象(WIN10的系统)?现在一直这样不知道咋办,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A:
估计是软件不兼容 ,建议装在虚拟机,系统用纯净版的WIN10

网友B(2023-09-10):
解决了嘛。我现在也是卡在这边

网友C:
加密狗驱动的问题

网友C(2024-04-18):
楼主,是否解决了?同样遇到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软件不兼容 ,建议装在虚拟机,系统用纯净版的WIN10



虚拟机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D(2025-03-12):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安装新版的hasp驱动就能解决

网友E(2025-10-23):
大概率是硬件与系统兼容问题,是否一直没有装成功过,还是以前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