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带载切换时过载允许多大??

楼主(2023-03-30):
变压器带载切换时过载允许多大??

现在很多都要求不停电,因此在电压较高或者较低时切换变压器电压档位只能带载切换,而带载切换就是在操作过程中会短接部分绕组(应该是通过电感短接),此时可能导致变压器过载,带载切换变压器允许过载多大?干式变压器与油浸变压器区别多大?

网友A:
带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不存在短路,是切换变压器绕组抽头。虽然是带载调压变压器,也少有人那样操作,离高压太近,操作非常不方便。另外,带载调压过程不能实现不停电的要求。

楼主:
没有啊,我们那个地级市的一个变电站就是配置了这种不停电的带载调压变压器,那个变压器专门供应煤矿和防空部队35Kv支线,那个变电站我进去看过,而且还看过变电站的部分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们那个地级市的一个变电站就是配置了这种不停电的带载调压变压器,那个变压器专门供应煤矿和防空部队35Kv支线,那个变电站我进去看过,而且还看过变电站的部分图纸...



大型变电站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