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剩磁的自感电动势

楼主(2023-03-30):
电动机启动运行后再断电,

定子绕组会不会有剩磁!?

同时转子还有慣性在旋转

这时再次接通电源,

会不会产生

剩磁自感电动势+电源电压的

叠加现象,

使电机处于超电压、超电流的状态!?

网友A:
这个基本不可能:剩磁产生的电动势,理论分析跟你差不多——但是上电产生的磁密度远大于剩磁,在上电产生的磁势作用剩磁就是微不足道,因为普通矽钢片的磁矫顽力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不可能:剩磁产生的电动势,理论分析跟你差不多——但是上电产生的磁密度远大于剩磁,在上电产生的磁势作用剩磁就是微不足道,因为普通矽钢片的磁矫顽力很低的!...



转子断电旋转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会和再次接通的电源有‘抵抗情绪’

当然了,电机剩磁自感肯定是抗不住电源的!

会对二次接通电源的启动电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