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达易控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客户机实现300PLC 和 FX5U 通信

楼主(2023-03-30):
兴达易控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MPI-ETH-XD1.0Plus),在 MPI-ETH-XD1.0 的基础上,以太网口增加了支持与西门子带网口PLC(S7-200SMART  、S7-1200、S7-1500、S7300PN)之间的通讯功能。

下面介绍由兴达易控生产的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MPI-ETH-XD1.0Plus)无需编程与三菱FX5U PLC通信,这些通讯功能包括基于S7TCP 协议的数据交换、 ModbusTCP 服务器功能ModbusTCP 客户机功能,且多种协议可以同时并存和应用。

本示例介绍MPI-ETH-XD1.0Plus(以下简称 XD1.0Plus)的 ModbusTCP 客户机功能,以西门子 S7-300(CPU315-2DP)与三菱 FX5U 交换数据为例。数据交换采用ModbusTCP 协议实现,其他支持 ModbusTCP 从站协议的 PLC(如施耐德 PLC、西门子 PLC 等),均可实现该数据交换,步骤类似不再重复介绍。对于支持 ModbusTCP 从站协议的仪表,S7-300 可直接通过XD1.0Plus 进行仪表的数据采集。

一、配置 FX5U

1、打开GX Work3,新建项目,以太网配置(内置以太网口)中,配置“Modbus/TCP 连接设备”。

2、编辑 PLC 软元件分配,按下表配置所示,D0 映射的Modbus 地址为40001(HoldingRegister 的 0 地址);

二、配置 XD1.0Plus 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打开 NetDevice,搜索到 Net-S7300Plus 后,选择【修改设备参数】;

2、新建客户机

【1】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 0;

【2】选择 ModbusTCP 协议,用于连接远端的 ModbusTCP 从站设备, 此例中为 FX5U 网口,该网口通过上一章的配置,已经支持ModbusTCP 服务器功能,且 PLC 的数据和 Modbus 地址映射关系也已配置;

【3】远程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FX5U 的IP 地址,这里设置为

192.168.1.130;远程服务器的通讯端口号,默认为 502;连接超时时间默认为 10s;

【4】点击确认,创建客户机。

3、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1】 点击新建命令(S7-300 的DB1.DBW100 读取 FX5U 的D0)

【2】 选择[远程→本地],传输 1 个字;传输超时设置层 2s;

【3】 本地站点(S7-300)设置 XD1.0Plus 所在总线的 PLC 的站地址,数据区域选择 DB 块,DB 号为 1,字节偏移为 100,位偏移忽略;

【4】 远程站点(FX5U)的 D0 由上一章映射表可知被映射成HoldingRegister 的 0 地址;故数据区域选择 HoldingRegsiter,偏移地址填 0,站点地址是 ModbusTCP 协议中的单元号,这边由于FX5U 不是网关,故可忽略;

【5】 点击“检查”按钮可进行规则检查,点击“确认”按钮即可生成命令。

4、客户机监视

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 说明通信成功。

三、验证数据交换

1、打开 GX Work3 变量监视表,对 D0 进行数据修改为 BC12H;

2、打开 SIMATIC Manager 变量表,对 DB1.DBW100 进行数据监视,值为BC12H;

注:XD1.0Plus-S7300 Plus 直通型,扩展的九针母口,支持 MPI/DP 通讯功能, 可以连接触摸屏和西门子主站。XD1.0Plus-S7300 Plus 桥接型,扩展的九针母口, 支持ModbusRTU 的主站功能,相当于西门子以太网模块 CP343+西门子

Modbus 主从模块CP341 的功能组合。两个型号的模块,以太网网口的功能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