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通过兴达易控MPI模块无需编程实现NetDevice与1200PLC数据交换

楼主(2023-03-30):
兴达易控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MPI-ETH-XD1.0PLUS )实现PLC无需编程通过简单的命令配置实现数据交换。兴达易控MPI转以太网模块(MPI-ETH-XD1.0PLUS )可实现 S7300、S7200 等 PLC 与S7-1200、S7-1500、S7200 Smart 等PLC 之间以太网通讯。

本示例以 S7-1200 与 S7-300 为例,S7-1500、SMART 200 与之步骤类似。

硬件连接:

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的 DB9 串口连接 S7-300 的 MPI 口/DP 口;S7-1200 自带以太网口与MPI-ETH-XD1.0PLUS  的以太网口连接(多台 PLC 通过交换机连接)。

 一、配置S7-1200

1、打开TIA portal V14,新建项目,组态,连接 PLC。

 2、选择 CPU,右键点击 PLC,选择属性

3、配置属性

 【1】选择保护;

【2】访问权限设置为完全访问权限;

 【3】打勾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IM、OPC)使用PUT/GET 通信访问;

 【4】点击确认下载;

 二、配置 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 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打开 NetDevice,搜索到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后,选择【修改设备参数】;

 2、新建客户机

【1】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 0;

【2】远程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S7-1200 的IP 地址,这里设置为192.168.1.178;远程服务器的通讯端口号,默认为 102;连接超时时间默认为 10S;

【3】本地/远程TSAP

 【4】点击确认,创建客户机。

3、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1】 点击新建命令(将 S7-300 的DB1.DBW100 开始的 5 个字的数据传送到 S7-1200 的DB100.DBW0 开始的 5 个字)

【2】 选择[本地→远程],传输 5 个字;传输超时设置层 2S;

【3】 本地站点(S7-300)设置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在总线的 PLC 的站地址,数据区域选择 DB 块,DB 号为 1,字节偏移为 100,位偏移忽略;

【4】 远程站点(S7-1200)的 PLC 地址无需设置,数据区域选择 DB 块,DB 号为 100,字节偏移为 0,位偏移忽略;

【5】 点击“检查”按钮可进行规则检查,点击“确认”按钮即可生成命令;

4、客户机监视

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 说明通信成功。

三、验证数据交换

1、打开SIMATIC Manager 变量表,对DB1.DBW100 进行数据修改为BC12H;

 2、打开TIA portal V14 变量监控与强制表,对 DB100.DBW0 进行数据监视, 值为BC1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