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达易控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实现MPI转ModbusRTU从站连接DCS系统

楼主(2023-03-30):
通过兴达易控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MPI-ETH-XD1.0PLUS)实现MPI转ModbusRTU从站实现西门子300 315-2DP作为modbusRTU从站与DCS通信

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MPI-ETH-XD1.0PLUS)的扩展母口作为ModbusRTU 从站运行,外部具备 ModbusRTU 主站的设备通过 Modbus 协议访问兴达易控以太网模块九针公口所连接的西门子 PLC 数据。应用于 DCS 系统或者触摸屏等通过 Modbus 总线读写西门子PLC 数据。

2. 通讯线连接

远程 Modbus 主站设备通过 RS485 总线连接到 Net 的扩展通讯口,桥接模式下 Net

扩展通讯口的针脚定义:

CHNet扩展通讯口引脚 DSUB9 母口

定义

说明

第 3 脚

RX/TX+

RS485 信号正

第 8 脚

RX/TX-

RS485 信号负

第 5 脚

GND

RS485 信号地

 3. 模块配置

 配置步骤:NetDevice 搜索→参数配置→扩展总线接口→Modbus 从站。

1. 电脑连接 Net 模块,运行 NetDevice配置软件,选择查找到的

Net 模块,点击按钮栏【修改设备参数】按钮。

2. 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S7 总线接口参数配置】,右侧页面选择【扩展总线接口】, 设置【功能选择】为 Modbus 从站,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参数。

3. 配置 Modbus 映射,详见前章节介绍;

4. 设置好后点击【下载参数】按钮,将参数下载到以太网模块

 4. Modbus 测试

 Modbus 测试可采用 ModScan 软件,该软件作 Modbus 主站,去连接 Net。

1. 采用一根 USB 转 RS485 的转换线,USB 端口接入计算机,RS485 端子连接一根

PROFIBUS 电缆和总线插头,将插头插入 Net 的扩展通讯口。

2. 在计算机上运行 ModScan.exe,点击“Connection”,设置相应的连接参数,此处

USB 连接的串口号为 COM6;

3. 将 Device Id 为西门子 PLC 的通讯口站地址,如 2。读取了线圈 00001 的 100 个线圈状态,查 Modbus 映射表可知为 Q0.0~Q12.4 的值;

 4. 注意:1.选择 Direct Connection to COM(USB 转换器对应的 COM 口);2.波特率、

校验位等,这里的参数要和 Net 的扩展总线接口设置一致;

5. 用 NetDevice 诊断 Net 扩展总线的状态。

6. 总结:

1) Net 的 Modbus 从站功能根据预置 Modbus 映射表进行通讯,无须在 PLC 中编写程序;

2) 西门子 PLC 的通讯口站地址就是 Modbus 站地址;

3) Net 的 Modbus 从站通讯并不影响 Net 的以太网通讯,上位机(如编程软件、监控组态软件、以太网触摸屏等)仍然可以通过以太网读写 PLC 数据。

4) 提高 PLC 的波特率(如 S7-200 设置为 187.5Kbps)和 Net 扩展通讯口的波特率(最高 256Kbps)可以加快 Modbus 数据采集的速度;如果 Modbus 通讯线较长应适当降低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