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实时显示在LED屏之网关

楼主(2023-03-31):
AB PLC数据实时通过网关,在LED屏上显示

网友A:
怎么弄的?有没有程序代码分享一下呗

网友B:
plc 接网关 电脑 大屏显示

网站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有没有程序代码分享一下呗



这个不需要代码,你在PLC软件上组态就行。

  主要用途

通过EtherNet-IP工业以太网总线,接收来自PLCDCS的显示数据,就地进行显示。采用EtherNet-IP专用芯片,支持所有EtherNet-IP现场总线系统。联系:13631637195

  主要特点

1、通讯口为EtherNet-IP 从站,通讯方式支持连接到PLC DCS 计算机等多种主站。EtherNet-IP协议符合:GB/T 20540-2006: 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

2标准EtherNet-IP驱动接口, 波特率自适应,最大波特率100M

3、支持WEBFTP访问,支持自动路由功能

4、每个工业参数屏交换数据,可自由设定,最大500字节输入+500字节输出,一般出厂默认为500字节输出+2字节输入

5、通讯回路相互隔离隔离电压1KV 且均带TVS 防雷击过流自恢复保险保护,独立双网口输出

6220VAC 50Hz输入电源

我们公司提供的工业参数屏,采用的是界面组态和数据通讯组态的分离的方式,这样保证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避免接触复杂的数据通讯,而将数据通讯部分交给专业的技术工程师来完成。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参数屏的通用性,避免一对一的定制,给用户的备品备件带来方便,节约了成本。

下面首先对数据通讯部分做出说明,此屏为EtherNet-IP总线下,PLC控制的文本和数字混合显示屏。

1、 PLC配置方法(这里只介绍EDS加载的方法,还有寄存器映射法,具体使用上,用户可参考AB的编程组态方法)

1. 硬件组态:

1.1 导入EDS文件:

ABRSLINX中,有单独的工具软件,导入厂家提供的EDS文件,这样就可以在硬件组态时,在硬件目录(Hardware Catalog)中,找出该设备

网友C:
楼主的广告做的不行,连个联系方式,网址都没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