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在sysmac studio中如何使用AT指令

楼主(2023-03-31):
欧姆龙在sysmac studio中如何使用AT指令呢?看了几个sysmac studio编写的ST程序,也没有找到使用ST指令的,有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也不需要AT指令啊,都是变量事先声明,不需要在ST段里声明变量,这叫图形化声明。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