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比例阀受对讲机干扰求助

楼主(2023-03-31):
现在设备用的是ASCO气动比例阀,0-10v控,最近发现我们常用的对讲机,当在比例阀附近通话时,对比例阀干扰很大,比例阀的输出压力变得大很多,哪个大神提供一些建议,看看如何消除对讲机的干扰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电缆一定要买带金属层屏蔽,屏蔽层单端接地,保险点加个磁环

网友B:
信号屏蔽线接地。

网友C:
对讲机现用的电磁波频段降一下或者升一下,也许是这个频段恰好干扰比较大。

电压信号是容易受干扰,可以考虑用电流信号控制,信号线的屏蔽层必须要用上。

网友D(2023-05-16):
你信号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建议用电流信号+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