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加热控制,可以只在2相加装单相固态继电器控制吗?

楼主(2023-03-31):
3相加热控制,可以只在2相加装单相固态继电器控制吗?

因为库存原因,库房有多余较多之单相固态继电器,常规控制是采用3个固态继电器控制,但是从3相电原理可知,只需要在2相电加装控制元件即可对3相电进行功率调整,而且固态继电器控制本来就没有完全切断(等效于串接一个大电阻,负载功率降低到近乎为零,例如10KW负载在固态继电器控制断开时,负载本身的耗电功率不足1W)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允许,在检修中是带电的,就算按了急停也是有一相带电的,国外设备想都不要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允许,在检修中是带电的,就算按了急停也是有一相带电的,国外设备想都不要想,...

带电个毛啊!

前面是独立漏电断路器,紧跟着是接触器,后面才是固态继电器!!

直接断路器啪下来,啥电都没了!

网友B:
负载星接不接零线和负载角接时采用这种方式,省一个固态,少一个固态的功耗。至于说带电,使用固态继电器的电路检修,一定要停开关,固态继电器不是开关。

楼主:
网上还真找到了这种3相2控接线图,至于我们市购固态继电器内部是不是3相2控还是3相2控,这个应该很少人专门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还真找到了这种3相2控接线图,至于我们市购固态继电器内部是不是3相2控还是3相2控,这个应该很少人专门测量...



购买的商品三相固态继电器,一定是三个独立元件封装的。如果是三相二控会有明确标识。

网友C:
相平衡就没有了,功率因数掉了,供电局罚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平衡就没有了,功率因数掉了,供电局罚款。

电阻负载也会有功率因数问题吗?至于相平衡,个人理解是不会的,因为控制2相等同于控制了第三相(只要不是星接且星点接零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hailang10234"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相平衡就没有了,功率因数掉了,供电局罚款。电阻负载也会有功率因数问题吗?至于相平衡,个人理解是不会的,因为控制2相等同于控...



!而且许多三相电热控制采用这样的接法。

网友D(2023-05-06):
三相回路还是用三个固态可靠, 这才是正经电路!

楼主:
这个,既然有3相2元件控制法、还有3相2元件测量法,还有电路计算理论支持,证明3相2元件完全可以胜任!!

至于安全问题,SSR控制本来就存在漏电(加装了保护电路所致),所以我都是前面加装漏电断路器、接触器做每路加热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既然有3相2元件控制法、还有3相2元件测量法,还有电路计算理论支持,证明3相2元件完全可以胜任!!至于安全问题,SSR控制本来就存在漏电(加装了保护电路所致),所以我都是前面加装漏电断路器、接触...



SSR是完成控制功能,防触电跟它无关。

在检修SSR设备时,一定是停电操作,SSR不具有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