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 无线通信

楼主(2023-03-31):
4-20mA /0-10V/RS485/开关量/TCP信号

转为无线信号,通过无线方式远传,实现远程通信

采用 Lora 无线通信技术,

工作中心频率 433M,空旷传输距离 7000 米。点对点电流远传,用无线代替导线。

输入是多少电流信号,输出端为同样大小4-20mA /0-10V/RS485/开关量/TCP信号

网友A(2023-09-01):
介绍一个:LoRaWeb无线网络系统

自组网、自中继、Web页面可视化调试的

远距离低速无线网络;

一个LoRaWeb网络内只能有一个主模块,

多个从模块,主模块通过对从模块的分时

轮询进行主问从答数据通信;

通过Web页面,可快速可视化配置命令、

监控参数、监视通信状态及通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