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款windows平板可以运行博图17?

楼主(2023-03-31):
经常出差,带着笔记本也觉得好沉,刚好最近跟了我5年的笔记本坏了,想买个windows的平板,但是不知道买哪个好,网上测评的都是运行什么QQ微信和游戏的。不知道对我们工控软件的兼容性咋样,买回来发现博图运行不了可就尴尬了,看了下微软的Surface go和华为的HUAWEI MateBook E,请问有用过的前辈分享一下可不可以入手?本人不玩游戏,最多看看视频,然后就是各种工业软件。

网友A:
建议参考下博图软件对系统软硬件要求   西门子官网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B:
平板适配工控软件还是有些难度

网友C:
那肯定是HUAWEI MateBook E,毕竟运行的Win11家庭版。

你如果看中微软的苏菲,你需要买苏菲Pro版本,那才是运行Windows系统的。

HAVE FUN!

网友D:
建议华为,便宜。微软的键盘配齐不便宜

网友E:
如果不是重度编程应用,平板是各好的选择。编程那个还是太不方便了。

博图对硬件要求又高。平板电脑固然方便但是现场用起来太麻烦了。尤其是一堆的扩展繁琐的很。

工作站无论thinkpad P ,dell M,HP Z都是15.6的屏幕那有不重的。另外工作站稳定性和抗现场震动还是很强的,我之前用hp的G系列办公本,现场设备放着震动几次就蓝屏,后来还是换了工作站。

网友F:
博途软件 还不搞个配置高点的。

网友G:
用平板编程,我也实在服了~~

平板阉割了很多正常电脑应该配备的功能,就算安装了也会出很多问题,用平板玩玩日系软件还勉强,玩博途,你就等着死吧

网友H:
还是算了吧。博图太大了,平板带不动

网友I:
理论上Windows系统的平板都可以通过运行虚拟机的方式安装博图,关键看你平板的配置,至少1T的固态,16G的内存。几年前见过有人这么用,在现场还要借一个显示器,否则眼睛都看瞎了。

网友J:
搞工控平板还是不太行,我之前见过宏电的技术拿着苏菲调试,就是ping一下,看下设备在线情况,接个包啥的,再就是上下云服务器,数据库啥的,电脑本身没有装什么太大的软件。

如果嫌笔记本太重的话你可以考虑买个轻薄本,配置高一点,带博图还是没啥问题的。

还有个方法,笔记本把电池卸了,这样可以减少至少一斤重量,然后把你的机械硬盘改成固态,又可以减轻一斤,这样就会轻很多,但是没电池不太方便,改造要慎重啊。

网友K(2023-05-05):
平板也轻不了多少吧

网友L:
西门子对电脑要求比较高,你想用平板,开玩笑吧

网友F:
估计也可以允许

速度你要有耐心。

网友M:
平板估计搞不起来,卡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咋把悬赏积分发放。。。。请问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