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编辑检查功能

楼主(2023-03-31):
现在松下这样也报错吗,逻辑上是没问题的,看的报错好难受,有什么改设置的方法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这种比较的是不能串在一起,可以分开两个独立的行进行比较。

网友B:
会报错   用个AND

指令  那比较指令ENO 和下面的输出连接起来 就可以了

或者 我记得升级软件也可以

网友B:
这样逻辑也是有问题  而且问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