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导出PDF线条很粗怎样设置?

楼主(2023-03-31):
CAD导出PDF后线条很粗怎样办?经常会有小伙伴遇到这个问题,本节CAD教程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CAD导出PDF后线条很粗的解决办法,感兴趣的话就和小编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吧!

CAD导出PDF线条很粗解决办法:

浩辰CAD导出PDF的时候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设置是否需要打印对象线宽,如果想要保留原图的线宽,可以勾选【打印对象线宽】;如果觉得原图线宽太粗,可以取消勾选【打印对象线宽】。所以,当CAD导出PDF线条很粗时,便可以设置不打印对象线宽,具体设置步骤如下:

1、在浩辰CAD中打开图纸文件后,通过CAD打印快捷键【Ctrl+P】,调出【打印-模型】对话框。

2、在【打印-模型】对话框中,首先设置打印机名称为:DWG To PDF.pc3,然后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设置图纸尺寸、打印区域、打印偏移等参数后,在【打印选项】组中取消勾选【打印对象线宽】。如下图所示:

CAD导出PDF线条很粗解决办法

3、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在弹出的【浏览打印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文件保存位置、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即可。如下图所示

CAD导出PDF线条很粗解决办法

以上CAD教程小编给大家介绍了浩辰CAD导出PDF线条很粗怎样设置的解决办法,洗哇昂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对于我一个做游泳池工程项目人来说,每次做别墅游泳池酒店泳池学校游泳池等其它水处理系统工程时经常要用到转换,这次算是看懂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