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通信求助

楼主(2023-03-31):
200smart和显控触摸屏485通信上后触摸屏可以正常写数据到plc,但触摸屏读plc数据时只能读到各区B0这个字节的数据,别的读不到,有没有大佬知道啥原因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是不是应该设的不对哦,可以附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C:
常用的数据地址是VW  VD之类的

地址没有冲突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200Smart有B区的寄存器吗?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呢?200Smart一般都是I区、Q区、M区、V区啊

网友E:
显控触摸屏的说明书好好看一下,或者联系下显控技术,要一个地址对应关系,比如B0对应着40001这样的,你用485通信,两者都要在对应的485地址里操作数据。

网友F(2023-05-19):
你做的位类型通讯吧?每种触摸屏数据类型都有不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