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仪表的控制参数怎么写进程序里啊

楼主(2023-03-31):
不知道在程序里该怎么写,用什么格式,还是小白。希望大佬们可以详细一点

网友A:
用相关的modbus读写指令,上面都有功能码,还有相应的地址,这个就很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关的modbus读写指令,上面都有功能码,还有相应的地址,这个就很简单了吧...



之前没写过,可以发个简单的案例吗

网友B:
 用西门子的PLC,有现成的库。

网友C:
PLC建立通讯,按照格式发送指令。

不想用PLC直接和485设备通讯。可以考虑搞各485的转对应PLc协议的网关。把指令配置在网关里,PLC旨在对应数据地址读取或者写入数据就可以。

这种方式对应读取仪表状态类的最方便。

网友D:
信捷 三菱之类的一条指令就行了。 台达也差不多

网友E:
多看看手册或者视频类的  这个简单的   比起刚开始我们搞那个CRC 校验的时候不要幸福太多

网友F:
研究一下写指令,按照地址写就行

网友G:
首先你图片上标黄的那是个只读地址,你只能读到压机的设定温度。

你想设定需要找说明书功能码为06的那一行,然后在对应的485地址里写入一个整数,注意说明的倍率。

你这个好像是支持读写的,那你在40595或者40596写入一个值应该就可以设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图片上标黄的那是个只读地址,你只能读到压机的设定温度。你想设定需要找说明书功能码为06的那一行,然后在对应的485地址里写入一个整数,注意说明的倍率。你这个好像是支持读写的,那你在40595或者...



感谢大佬

网友H:
建议使用台达AS系列PLC,不用写程序,在数据交换表里直接实现,(使用通讯地址),最新款的AS132才1100多,而且能带12个脉冲轴

网友I(2023-06-16):
  1. 你要先看自己用的PLC是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

  2. PLC是否带485通讯功能

  3. 查说明书使用PLC的485功能和你图片中的通讯

  4. 通讯成功后读取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