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调用动态链接库DLL

楼主(2023-03-31):
LabVIEW调用动态链接库DLL

要调用DLL,首先必须确定该库是C/ C ++ DLL还是Microsoft .NET Assembly / .NET DLL

若要确定具有哪种类型的库,可以检查DLL文件的可移植可执行(PE)标头。

DLLC/ C ++ DLL

1.       如果没有头文件,请查找头文件(* .h)或函数原型定义,请跳至步骤4

2.       确定要调用的功能。请注意,函数的参数是否包含原始数据类型参数(例如intchardouble等),或者它们是否包含复杂的数据类型(例如struct,数组或向量)。

3.       如果函数不包含任何复杂的数据类型,并且具有头文件(*.h),则可以使用导入共享库向导创建一个包含该头文件中的函数的LabVIEW库。可以在工具»导入»共享库(.dll...中找到该选项。继续执行向导。

4.       如果没有头文件,则需要使用“调用库功能节点以及.DLL的正确文档。下图显示了调用库功能节点在托盘中的位置:

5.       双击“Call LibraryFunction Node”以配置该节点。在配置窗口的“功能”选项卡上,输入DLL的路径,然后选择要调用的功能。

6.       如果要调用的函数包含复杂的数据类型,则需要在“调用库函数”节点的配置对话框中手动定义函数原型(如果DLL已使用类型库编译,则参数数据和返回类型将自动定义)。导航到配置窗口中的参数选项卡。在这里,将添加参数并修改返回类型,直到窗口底部的函数原型与DLL的函数定义匹配为止。

DLL.NET程序集:

为了在LabVIEW中使用.NET程序集,只需使用.NET面板(Connectivity».NET )查找所有可用功能。

首先使用构造器节点来实例化.NET程序集中的类。可以通过双击构造器节点以打开选择.NET构造器对话框来完成。

通过简单地将类引用从构造函数节点连接到属性或调用节点,即可使用属性和调用节点来访问类的属性和方法。如以下VI片段所示。

注意:该图像是LabVIEW片段,其中包含可在项目中重复使用的LabVIEW代码。要使用代码段,请右键单击图像,将其保存到计算机,然后将文件拖到LabVIEW图表上

.NET DLL也称为.NET程序集,在.NET编程中很有用。.NET DLL使用公共语言运行库(CLR)和.NETFramework来管理DLL中的功能。

请注意,如果复杂数据类型是具有多个原始数据类型(intdoublechar)的结构,则可以使用基于C的语言创建包装DLL,以简化函数调用。

C / C ++结构并不总是与LabVIEW数据类型直接相关,并且包装DLL可以适当地提取复杂结构的内容并将其转换为原始术语。例如,正在使用的DLL利用C中的结构,其中包含char*(字符串或字符数组)。包装器DLL可以包含带有char*参数的包装器函数,该参数将char*放入结构中,并依次调用原始DLL。在LabVIEW中,可以调用包装DLL函数。或者,如果具有DLL源代码,则可以直接修改DLL,以便它采用char*而不是结构。

LabVIEW示例查找器提供了完整且实用的示例,说明了如何在LabVIEW中正确调用外部代码。查看帮助>>查找示例>>与外部应用程序通信

LabVIEW程序,如下附件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