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Canopen网关连接AGV电池配置案例

楼主(2023-03-31):
ProfinetCanopen网关连接AGV电池配置案例

本案例是某车厂通过北京微硬创新生产的ProfinetCanopen网关连接西门子1200PLC以及AGV专用电池的通讯案例

ProfinetCanopen网关连接AGV电池配置需要硬件如下

西门子1200PLC

ProfinetCanopen网关(PNCANOPEN-K22

AGV转用48v电池(支持canopen协议)

ProfinetCanopen网关连接AGV电池配置配置步骤

1.        打开西门子配置软件;

2.        新建项目;

3.        添加plc

4.        添加ProfinetCanopen网关的GSD文件;

5.        设置PLCProfinetCanopen网关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

6.        添加数据输入输出字节长度;

7.        确认无误后下载至PLC

8.        打开ProfinetCanopen网关配置软件;

9.        导入从站设备的EDS文件;

10.      添加canopen主站及连接的从站设备,主站为PN-Canopen,从站为

AGV48 with canopen

11.      设置主站的波特率及以及通讯周期(周期模式使用,事件触发模式可不写);

12.      设置ProfinetCanopen网关在Profinet侧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西门子组态软件保持一致;

注意:字节序可更改该发送数据的发送顺序即大小端,可根据需求使用。

13.      设置主从站的心跳参数;

14.      设置从站的PDO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从站要求使用默认参数);

15.      每一个PDO都可单独设置发送类型,传输类型可选周期同步,周期异步,远程帧周期及触发,以及两种触发事件模式;

如选择触发模式可通过下面的抑制时间及时间计时器设置发送条件。

16.      通道偏移可通过自动计算偏移地址来自动写入;

17.     设置完成后将配置下载进入ProfinetCanopen网关,重新上电并连接从站后即可对PLCProfinetCanopen网关对应的IQ地址进行读写操作。

综上就是微硬创新ProfinetCanopen网关连接西门子1200PLC以及AGV专用电池的通讯配置方法

网友A:
很好的案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