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达易控PPI转以太网模块在wincc集中采集多台PLC数据案例

楼主(2023-04-01):
下面介绍由兴达易控PPI转以太网模块(PPI-ETH-XD1.0)连接多台200PLC与上位机wincc以太网通信。利用兴达易控PPI转以太网模块(PPI-ETH-XD1.0)可实现水泵房系统的多台PLC以太网数据集中采集。

硬件连接:

兴达易控PPI-ETH-XD1.0以太网模块,无需配置直接插在200PLC的port口上即可

Wincc通信配置

1、 打开 WINCC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右击【变量管理】,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文件;

2、 右击【TCP/IP】连接,选择【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定义一个连接名,点击【属性】,在【IP 地址】处填入模块的 IP 地址,点击【确定】;

3、右击工程栏【变量管理】组下的 【TCP/IP】连接,选择【系统参数】,在【单位】选项中的

【逻辑设备名称(D)】中选择“TCP/IP->(计算机网卡)”。

注意:不要选带 auto 的网卡

4.注意:配置过程中把200PLC通信口站地址

5.与兴达易控(MPI-ETH-XD1.0)以太网模块的“S7TCP默认目标PLC地址”数值保持一致

否则通信不上

6.把2台PLC的以太网连接重命名为“AQ、SBF”,AQ地址为192.168.10.13

7.SBF地址为192.168.10.10

8.建立变量连接

9.数据读取成功

以上就是wincc采集多台PLC设备通过兴达易控PPI-ETH-XD1.0以太网模块实现技术数据采集的配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