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3.2V100AH磷酸铁锂电池,怎么充电?

楼主(2023-04-02):
一节3.2V100AH磷酸铁锂电池,怎么充电?

网上买了一块可调压8A恒流电路板,准备直接将5V15A电源调压到3.65V接电池直接恒压恒流充电,100AH电池承受8A充电电流完全是正常的(理论应该是12~15A充电电流),准备用于做PLC测试电源(加装升压电路板升压到12V/24V,有切换开关,方便测试12V、24V器件),这个比铅蓄电池轻量化多了

网友A:
最好购一块大电流的单节铁锂电池保护电路,供电电压测试充电电流确定,在5V左右。想快充就调高点电压,不想快充,电压在4.5V就行。

100A的保护板有售。

楼主:
磷酸铁锂电池单体充电终止电压在3.6~3.65V左右(聚合物锂电一般充电终止电压在4.2~4.25V左右),我在网上找了一下100A单体保护板价格80多,反而多个电池保护板更便宜,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电池单体充电终止电压在3.6~3.65V左右(聚合物锂电一般充电终止电压在4.2~4.25V左右),我在网上找了一下100A单体保护板价格80多,反而多个电池保护板更便宜,郁闷...



25A的很便宜,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