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左侧导航栏不见了

楼主(2023-04-02):
左侧导航不见了,重新安装软件也不行,视图-折叠窗口-导航也不行,没有窗口初始化功能,怎么办啊,在线等

网友A:
视图-------折叠窗口

网友B:
如果左侧没有自动隐藏  估计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左侧没有自动隐藏  估计要重装系统了



不要误导人家,大部分软件都会出现这种现象,都是那么解决的

网友D:
在上述视图打开以后,有时可能出现导航栏不在原位置而是浮动(可以任意拖动位置),此时你拖到左侧双击,导航栏就可以归原位了

网友E:
看看上面有没图标导航的那个按键

网友D:
看到没有,那个“导航(N)”按钮就是控制左侧的导航栏显示和关闭的。打开导航栏位置不一定在原位,此时拖动导航栏到左侧位置并双击导航栏顶部位置,导航栏就自动归位了

网友F(2023-05-31):
屏幕截图 2023-05-31 161759.png这个点不开还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