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传感器的4引脚怎么用的

楼主(2023-04-03):
这款意思是不是说  2脚输入24V可以控制4脚的输出是常闭还是常开?还是有其他说法

网友A:
不知道就接三根线

网友B:
BK黑色:一般为输出线,常开

BN棕色:一般为电源+

BU蓝色:输出-

BW白色:一般为常闭

网友C:
基本上所有传感器都那么用的  长点知识吧

网友D:
1,3接电源。

4是传感器的输出端。

2号线如果悬空不接,代表4号暗通。

也就是说2号用来控制输出是暗通ON还是亮通ON的

网友E:
这种圆插头传感器,直流电源标准就是1+3脚是电源且1正3负,4脚输出,2脚悬空或者第二功能。你这款就是用于切换光电开关的动作指示灯点亮输出还是不亮时输出,你可以简单认为就是输出做常开常闭切换,

网友F:
我感觉是有物件通过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常开、常闭)另外一个脚是不是高低电平切换一次认为一次通过,类似于边沿指令一样。

网友G:
1、3电源,2是选择常开常闭用,4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