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smart+模拟量输入AE04自动加热程序案例

楼主(2023-04-04):
求助S7-200smart+模拟量输入AE04自动加热程序案例,自动恒温,带温度设定、上限及下限,

网友A:
用向导生成PID 。具体PID参数需要实际自整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向导生成PID 。具体PID参数需要实际自整定调试~



就是弄不懂PID,才想用模拟量库I-R,R-R来设置

网友B:
PLC自带向导功能,如果不太明白参数直接F1查看帮助

网友C:
别用PID用固态继电器+温控仪来控制+热电偶配合使用 程序都不用写,恒温控制  不懂你就淘宝 搜温控仪 超简单!

网友D:
可以自己写一段简单的加热程序

网友E:
看你恒温恒到什么程度,假如设定20度,误差0.几度的话PID是合适的,如果设定20度可以上下浮动2-3度你可以不使用PID,弄个上下限对加热装置启停就可以了。

网友F:
感觉你还是用温控仪表做,用中间继电器控制会方便一点,还特别简单。

网友G: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