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将空气质量探测器接入到西门子1200PLC

楼主(2023-04-04):
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将IAQM多功能空气质量探测器接入到西门子1200PLC中,本案例介绍的是用耐用

通信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将日本理化CD/CH温控器接入西门子PLC1200 PROFINET网络的使用方法:

1、首先创建新的项目文件,设置好项目名称;

2、导入GSD 文件,将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

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和

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属性,修改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中不要带*./这类符号),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

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配置软件;

10、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配置软件中,要设置设备名和IP地址并且与博图的Profinet转Modbus485

网关组态要完全一致,需要注意的是:设备名不要添加/*-这类符号;

11、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配置软件中,需要设置工作模式。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主从模式,另外一种

是消费者和生产者模式。主从模式需要从站应答方可继续发送指令,生产消费者模式输入与输出互不干扰本案例

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进行配置;

12、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配置软件中,根据设备手册修改波特率等参数;节点中添加消费者和生产者

数据;

13、根据下图设备手册根据报文范例可知,需要输入ASC码(ETO,0,1,M,1,ENQ)换算成16进制为

04H 30H 31H 4DH 31H 05H;

14、发送数据为6个字节那么只需配置数据长度为6即可,内存映射参数1500对应PLC的Q地址QB64.

即QB64=04H(1500),QB65=30H(1501),QB66=31H(1502),QB67=4DH(1503),

QB68=31H(1504),QB69=05H(1505);

15、除PLC发送数值外,也可由网关处发送固定数值,不用PLC来写值,将报文的16进制换算为10进制,

选择常量,数值为04H的十进制数4;

16、第二条为30H的十进制数48以此类推;

17、从站相应添加数值(本例中从站应答有11个字节故写数据长度为11,不同长度的话可选择变量长度);

18、将配置加载到网关后重新上电即可。(再次修改配置如果不更换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IP及设备名称

则不需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