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兴达易控PPI转以太网模块替代EM277在汽车零件组装系统的应用

楼主(2023-04-04):
摘要

S7-200扩展一个EM277通过兴达易控PPI转以太网模块连接到3米以外的PC机上。用兴达易控PPI转以太网模块(PPI-ETH-XD1.0)连接到工控机,即可对200PLC数据采集监控,上下载程序调试。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项目要求

根据汽车行业最新零件要求,整体过程数据要有记录,并可追溯性,所以要把PLC数据存放到电脑上

通讯接口

端口0与气密检测仪器进行485通讯通讯,端口1与触摸屏PPI通讯;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根据项目的要求,现PLC已无多余的通讯接口,思路如下:

1.存储在触摸屏中,通过存储卡进行数据存储和转存;

2.把端口1空出,触摸屏另外找接口安装;

3.用兴达易控PPI-ETH-XD1.0产品连接到端口上,然后触摸屏连接到产品的直连接口上,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PC机上;

4.在PLC增加EM277模块,通过EM277的模块,增加PPI-ETH-XD1.0产品,然后通过以太网与PC机通讯;

通讯协议你可以看他们的软件查看(如图一),和(图二)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图一)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图二)

点击图一的NetDevice通讯测试软件,然后输入图二的IP地址,并设置好的EM277的地址与这一制,DB中选择M,I,Q,W(D),后面选择字节数的开始地址,或者,这样下面就会出现通讯码,把这个通讯码用以太网写入格式发出,就可以接收到你想要的值

方案选择

方案一:因为西门子的触摸屏的存储空间有限,不可能存储的多少数据,增加存储卡最大的存储也是1G,需要每天的转存数据,操作非常的麻烦,而且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你要编写触摸屏配方程序,所以这个方案不是最优的方法;

方案二:把端口1与PC机连接,进行PPI协议或者自由口通讯,自由口需要对程序进行编程,PPI协议需要对西门子的通讯协议非常的熟悉,这个方法编程工作量大,对通讯协议了解要求比较高,所以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方案三: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试成功,主要是在设备开关机再启动时,不能与触摸屏进行通讯,不知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接口本身有什么漏洞,这个方案我是给排除了;

方案四:最后通过对PPI-ETH-XD1.0产品程序升级,使得能与EM277通讯, S7-200扩展一个EM277,通过以太网连接到3米以外的PC机上,然后用PPI-ETH-XD1.0以太网通讯协议进行编程,进行了数据的采集,这个方案成功。

个人使用建议:方案四中如果是与LABVIEW通讯编程,应优先考虑以太网通讯,不用OPC通讯协议那样进行复杂的设置和操作,直接调用他们的现成的以太网协议,比OPC速度快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