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达易控PPI转以太网与昆仑通态触摸屏ModbusTCP通信

楼主(2023-04-04):
本案例介绍兴达易控PPI转以太网(PPI-ETH-XD1.0)与昆仑通态触摸屏ModbusTCP客户端通信在炼钢厂项目锅炉控制系统的应用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200PLC Port0口上插上PPI转以太网(PPI-ETH-XD1.0)模块,用网线连接到电脑可以看到PLC参数信息及模块首页信息

注意:200项目要求

根据汽车行业最新零件要求,整体过程数据要有记录,并可追溯性,所以要把PLC串数据存放到电脑上

通讯接口

端口0与气密检测仪器进行485通信讯通讯,端口站地址1与首页信息“S7TC触摸屏P默认目标IP地址”保持一致I通讯;

编辑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根据项目的要求,否则会出现通信不上,本案例200PLC站地址为2已无多余的通讯接口,思路如下:

MicroWIN 编程调试

模块对 MicroWIN 编程调试有两种方法:通过 CHNet 编程驱动1.存储在触摸屏中,或者通过西门子的以太网驱动。存储卡进行数据存储和转存;

2.把端口1空出,触摸屏另外找接口安装;

通过 3.用兴达易控PPI-ETH-XD1.0编程驱动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打开 MicroWIN 软件产品连接到端口上,点击左侧导航栏然后触摸屏连接到产品的【设置 PG/PC 直连接口】图标;

在【为使用的上,通过以太网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 NetS7连接PDC机上;

4.在PPI.1 , 确保【应用程序访问点】为 LC增加EMicro/WIN

—>NetS27PD.PPI.1,点击【属性】按钮

如果知道7模块的 IP 地址,在【通过EM277的模块的 I,增加PP 地址或域名】中直接输入 IP 地址-ETH-XD1.0产品,点击【确定】按钮然后通过以太网与PC机通讯;

如果不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通讯协议你可以点击【查找本地的模块】,选择要连接看他们的模块,点击【选择设备】按钮。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编辑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通信】(图标;一)

编辑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鼠标双击【双(图二)

点击刷新】图标,选中刷新到一的 PLC,点击【确认】按钮。

通过西门子以太网驱动

打开 MNetDevicroWIN e通讯测试软件,点击左侧导航栏然后输入图二的【IP地址,并设置 PG/PC 接口】图标;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在【为使用好的接口分配参数】EM277的地址与这一制,DB中选择计算机M,I,Q,W(D),后面选择字节数的网卡开始地址,或者,这样下面就会出现通讯码,确保【应把这个通讯码用程序访问点】为 Micro/WIN—>计算机以太网卡,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注意:请方案选择后缀

方案一:因 TCPIP 西门子计算机网卡

点击左侧导航栏触摸屏的【通信】;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点击如下图标少数据,打开 IP 地址浏览器;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点击【新地址】按钮,在【IP 地址】中输入模块大的 IP 地址,点击【保存】按钮储也是1G,双击保需要每天的转存后数据,操作非常的 IP 地址;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鼠标双击【双击刷新】图标写触摸屏配方程序,选中刷新到所以这个方案不是最优的 方法;

方案二:把端口1与PLC机连接,点击【确认】按钮。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上载程序工作量大,对通讯协议了解要求比较高,所以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数据读取不错的选择,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试成功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方案我是给排除了;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以上就是由S7-200扩展一个EM277,通过以太网连接到3米以外的PLC通过机上,然后用PPI-ETH-XD1.0 兴达易控以太网模块通讯协议进行编程,进行了数据的采集,这个方案成功。

个人使用建议:方案四中如果是与昆仑LABVIEW通态触摸屏ModbusT讯编程,应优先考虑以太网通讯,不用OPC通讯协议那样进行复杂的设置和操作,直接调用他们的现成的以太网协议,比OP客户端通信C速度快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