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满天吹,事后成乌龟!

楼主(2023-04-04):
项目需要,选了2套鸣志直流伺服。

1. 型号如下

2. 鸣志伺服手册

3. 参数设置

4. 上位系统,三菱L02CPU-CM

外部机械结构减速机速比为10,轮子直径为200mm,设置电子齿轮比为 250/157,这样上位 1ps 对应 0.01mm。L02CPU本体最高脉冲频率是200K。

5.问题

当设备流程工艺调试完成之后,计划提速。调试阶段上位脉冲均未超过140K,当我改成160K时:伺服在提速过程中,突然出现报警,然后直接卡死。经过一些列的参数确认后,无法产生问题原因。于是卸下机械连接,空轴测试,结果惊人的一幕出现了:空载情况下,只要上位脉冲在大于157K左右,伺服从静止慢慢提速过程中,当上位脉冲接近和超过157K时,伺服电机就开始啸叫或者直接卡死不动,然后驱动器报警:r21rf

于是求助鸣志技术,并于上周一(2023.3.27)和上周四(2023.3.30)进行了远程调试,这2次调试均没有进展,但承诺最迟在本周二(2023.4.4)给我结果。结果是:

研发的回复

应用支持的回复:

销售的回复:

6.鸣志宣传资料

专业从事运动控制领域30载的鸣志,却连伺服的基本功能都没整出来,实在令人不胜唏嘘!

网友A:
带总线接口的不香吗    我是感觉脉冲的不靠谱

网友B:
您这个设备,需要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我算了算150Khz信号相当于4500rpm,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本身提供的最大转速规格是多少?

如果规格没有问题,那么是信号速度上不,还是电机速度上不去?看描述,电机速度上不去的可能性比加大,换一下电子齿轮比或者有机会验证一下。

如果是电机转速上不去,电机有没有特别的发热?接近问题速度的时候,驱动器上的输出电流有没有明显的提升?是不是母线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设备,需要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我算了算150Khz信号相当于4500rpm,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本身提供的最大转速规格是多少?如果规格没有问题,那么是信号速度上不,还是电机速度上不去?看描述,电机速...



很感谢您的回复,但起码好歹看下我辛苦贴的图。

电子齿轮:10000,也就是伺服1转所需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250/157

150K换算得:22.06RPS,即:1323~RPM

网友B:
""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您这个设备,需要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我算了算150Khz信号相当于4500rpm,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本身提供的最大转速规格是多少?如果规格没有问...】进行回复:

        -----------------------------------------------------------------

抱歉,直径看成周长了,差了三倍多。

对原厂规格不熟,真不知道250比157是对应多少脉冲一转。

网友B:
""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您这个设备,需要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我算了算150Khz信号相当于4500rpm,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本身提供的最大转速规格是多少?如果规格没有问...】进行回复:

        -----------------------------------------------------------------

刚上鸣志的官网看了一眼,没有找到您这个规格的电机感生电动势系数是多少,最大转速是多少,不过作为直流驱动器,一千多转已经不低。

一般直流驱动器内不会有母线升压电路,直流电源电压就限制了电机的最大转速,不知道鸣志这个号称电池供电的有没有特别的升压电路,如果驱动地型号最后带不带-H价格差不多,那多半就是没有。如果方便,换着24V、36V、48V的电源试试,最大转速会不会有明显变化,反正空载也不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您这个设备,需要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我算了算150Khz信号相当于4500rpm,不知道是不...



这里回复无法上传图,见上楼↑

网友C:
也可能是你的PLC的问题呢  ?

有的PLC最高频率只有100K.

网友D:
引用 网友E:
q的plc都用了 用这么便宜的伺服



你当鸣志便宜吗?1套差不多7000了。

网友F:
实践出真知!也是衡量产品真正品质的重要一环!

网友G:
编码器的分辨率不知道,都是猜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码器的分辨率不知道,都是猜想!



兄台你这话说的搞控制和卜卦一样了?电子齿轮也就是编码器分辨率,明白写着 10000 呢。

网友:
发个进展!

----------------------------------------------------------

上周四(4月6号)鸣志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从工厂领出来同型号的驱动+电机测试没问题,驱动器参数文件就是我这边所用的项目文件。因外出,就随即叫同事把手头的驱动和电机寄给鸣志。

这周一(4月10号)联系我说用了我寄的驱动器和他们的电机测试没问题,我就纳闷了:我寄给你电机是闲着没事干嘛?然后说他们工厂没有我寄过去的电机的配套线材,没法用,要我把电机线和编码器线也寄过去!没法,线寄过去。

然后没回音,今天周四,问了下,然后说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践出真知!也是衡量产品真正品质的重要一环!



确实是这样!产品品质靠吹牛皮是没用滴!做产品还是得脚踏实地!